hp510疑难杂症求助。

楼主(2011-12-13):
此机子能正常开机,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内显也能显示,在DOS再到XP滚动条都正常。
但是滚到一半还没进去系统就已经黑屏,不是灯管不亮的黑屏 测量屏上供电 屏供电0V LED_EN开启 0V VIN主供电19V  。

换过系统-硬盘-屏-用U盘系统能进入PE。 拆开时风扇积灰 已经不转了,桥是965GM红胶的,板子是英业达代工的 不知除了做北桥那个师傅还能有别的建议?

小弟终于找到图纸,发现屏显示时候还没进系统 LID_SW#信号为5V 当屏暗时候 是0V LVDS_VDD_EN开启信号3.3V也变成0V 屏供电就不会产生~

我很疑惑应该从那个信号入手呢。、

还有不能正常关机,我按关机键就直接掉电回待机~

网友:
我这有个ibm T60的机器个你这个很想啊   开机一切正常  进度条走完就黑屏了   外接显示器 就能亮  重启 还是内屏亮  过完进度条  就黑屏 转到外接了
  坐等高人指点啊

网友:
先在主板上找个3.3到屏供电试一下呢  是不是屏供电部稳定呢

网友:
应该是档外设,重新装个系统,所有驱动都不要装试试看

网友:
挡那些外设吖?用别的硬盘 装系统换过2个都是没安装完就就掉电 重启

网友(点评):
外设包括很多的:除了硬盘、光驱,还有网卡、声卡、蓝牙。。。。,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进PE正常,分辨率正常不?或者进VGA模式能进不?

网友:
换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