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高压芯片BIT3105去保护

楼主(2011-12-13):
今天接到一部DELL显示器,上电,一闪就灭!但仍然可看见里面的画面,暗屏!
      打开一看,测电容鼓包,有漏电声!换掉电容,声音消失!   上电,还是一闪就灭!
   测灯管,一条不亮!  找到问题!!
     不想拆屏,在网上看过好多去保护的方法,上迅维网一看,果然有我的这个芯片例子:BIT3105
   悬空4脚   实验   OK!

网友:
请教一下  去保护后 亮是亮了  但还是有一根灯管不能亮吗    那亮度会不会很低啊

网友:
有一根不亮   但本来是4根的   现在3跟灯管   经过导光板之后   相差几乎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