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连接就死机求救!!!!

楼主(2011-12-13):
系统刚装过。电信线路。ADSL接连就死机。不连接玩什么都可以。一连接键盘都死机。屏上视频保护!ADSL也换过。

网友:
这个是很奇怪啊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两条途径:
1、先排除外部原因,换个运营商,把机器搬到别处试试。
2、若非第一项原因,就开始从自身排查:软件和硬件两方面,软件方面鉴于楼主刚装完系统,因软件冲突造成的机率估计不大(但也不能完全保证),那就查一下是否因病毒所致(即使你刚装了系统,这条也不能排除)。然后就是机器本身的原因了,逐项排查吧。

网友:
把主板拿下来用用看,连接宽带还死不死机!
莫非是南桥问题?

网友:
以前用98系统的时候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装电信的拨号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在以前有吗?
如果是在安装新系统后出现的 那有可能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系统你确认排除的话 有可能是网卡 还有就是BIOS设置也有可能引起

网友:
先软后硬,从系统开始换吧

网友B:
等明天电信公司去查线。本完线路在查机气!用网通线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明天电信公司去查线。本完线路在查机气!用网通线OK!

不好意思。打的快。没有看字。打错字了。
明天电信公司查线路。换一个线路看看怎么样。用网通线机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在以前有吗?
如果是在安装新系统后出现的 那有可能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系统你确认排除的话 有可能 ...

没有。以前线路老出问题。经常上不去线。
明天电信公司查完线路在看结果了

网友:
上个独立网卡试试嘛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应该与网卡有关!换网卡十有八九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个人觉得应该是BIOS程序的关系。

网友:
不可能吧。。。是不是系统挂了。要不就换卡试试了。

网友:
从网卡开始查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你能正常用网通的上网,那应该和硬件的关系不大。查完线回个帖子把结果说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软件比较多啦!可能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我认为 主板 和 cpu 挨个换.

网友:
电脑中毒了,所以一连接网线就会死机

网友:
可以的话 换个网卡试一下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啊 暗他说的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过,板载8139的,用GHOST的系统带的驱动就这样,下一个完整的驱动SETUP安装一下就完了。

网友:
如果你不拔号,用路由直接上呢???

网友(2012-02-27):
你装的什么系统哦!我看你还是换系统看看。

网友C:
换个网卡驱动试试吧,或者指定一个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