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85WBP4电源红线电压只有6福

楼主(2011-12-13):
金河田ATX-385WBP4电源红线电压只有6福,开机瞬间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12V、3.3V、-12v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D口红线5V是正常的

网友:
红色 线是5伏的吧   你把电源从主板上拆下  用镊子短接黑线和绿线 看能不能输出正常电压   黄12V 红5V
橙3.3V   紫5V  蓝-12V  绿5V

网友:
红线是5v脚,开机保护查一下电容和整流管,先加焊再代换试试。

网友:
5V过压保护了,一般5V不能超过5。5V、超过就会保护了,如果芯片用7500+339的,查7500的1脚元件和5V的稳压管、5V的负载电阻

网友:
“电源红线电压只有6福”----应该是5V左右电压才对,此现象应该是电源短路保护,查下主板的电源接口看看。

网友:
我换个电阻,搞定

网友(点评):
换的电阻是哪的?为什么想到换这个?

网友:
电源没有接主板,只是接了一个风扇试试的。

网友:
保护了吧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