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笔记本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1-12-13):
待机有0.02A,点开机按钮,待机无任何变化。
查开关,正常,由开关产生的POWER_SW#信号进入LPC47N354(bga封装)芯片,再往后查,不知道该查什么了啊?

于是改变思路,查待机,发现无待机3.3V和5V产生,查MAX1999的工作条件,发现V+19V有了,REF  2V有了,SHUTDOWN#也是高电平,再测量ON3和ON5,

发现无电压,查电路图,这两个信号是由LPC47N354(bga封装)芯片产生的,

于是又查LPC47N354(bga封装)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有,于是加焊LPC47N354(bga封装)芯片,未果,最后想换它,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否可换啊。

补充内容 (2011-12-18 10:29):
仔细的量了一下,LPC47N354只有P3.3V_ALW供电,P3.3V没有。

补充内容 (2011-12-18 10:53):
http://www.91xiubbs.com/thread-203348-1-1.html  人家成功了,我没成功啊!

补充内容 (2011-12-24 09:52):
LPC47N354-AAZA都换三个了,都不行啊,真是郁闷啊!

网友:
估计是待机电压保护了。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果断的换了它吧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支持!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找个共鸣啊!

网友:
既然怀疑,就把它换了、

网友:
我这也一台这样的,EC换了也是一样不触发,

网友:
EC的ACIN跟LID都没查吗?其它EC的工作条件都没查个大概只查供电不行吧.估计换了也是白换.我不知道这图的上电时序,但是基本的这些工作条件要先看看吧

网友:
还有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