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炉的联想M13不加电,还热着呢呵呵!!!

楼主(2011-12-13):
前两天来个联想的上网本说进了,拆机看无明显的进水痕迹测各个公共点阻值正常,上电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3几感觉像没过内存,擦了下内存好了进系统正常玩了一会感觉没事哈哈,收钱喽就当我合盖的时候一个标签进入了我的视线汗..........自动断电我晕,摞在一起开始试机器确实掉电,手感CPU北桥温度有点高想都没想风扇改长转,呵呵不掉电了,拿到前面的测试区去测机器汗妈妈的不开机了我晕,换了两三个适配器都不开机,回到维修区用数字电源试正常*脏话*哎放那吧不管了今天老师说机器不行不开机让我再看看,插上数字电源开机..................................省略200字
板子无待机电压,测后机连19V高压都没有妈妈的在侧保护隔离没过?{:soso__2828121551734450898_1:}修吧这个PQ36为保护隔离的最后一个管子它输出的VIN电压为各个芯片作为主供电,测试S极有19V,G脚也是19V,D极电压0.2V当时没有图纸根据这个场管的四位数字来看是N沟道的老师说换个汗,换上之后还是不行老师走了就剩我了,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根据E维杨老师所讲P沟道的管子G极电压需要小于S极4.5V时管子才会完全导通,呵呵满世界找这个图纸,打开一看 PQ36的G极经过PR4 10K电阻连到PQ2的S极也就是说只有PQ2导通才能产生PQ36的G极电压PQ36才能导通产生VIN电压 控制PQ2导通的是ACOK这个信号也就是适配器插入信号测量时发现无电压这也证明了PQ36不会导通,这个信号是由ISL88731A控制的!,广达的这个适配器检测电路的理论我在这就不罗嗦了当ISL88731A有主供电VA经过PD5 PR8和PC71供到芯片的DCIN上作为主供电当ACIN的电压大于2.048时就会输出ACOK这个信号,测量DCIN为3.3V{:soso__9793096830681956303_4:},ACIN为3.3,ACOK为0V怪不得没有后机的电压原来是这出错了呵呵记得曾记得一位前辈说过望 闻 问切这个道理小弟现在还记得,望  闻  问都做了开始切吧测PD5正极为19V负极也是19V,PR8的一段为19V一段为3,3V再测PC71电容电压3.3V呵呵问题找到了磨刀吧!!!找个料板直接换PC71电容呵呵,有人该问了为什么不量下再换?哈哈我就不解释了,换上之后测ISL88731A的主供电DCIN为19V,ACIN为3.3V  ACOK为5V呵呵不用想了PQ2肯定导通对地了测量PQ2 G极电压5V S 极D极电压0V PQ36管子G极电压5Vs极电压19V D极电压也是19V 在测量3V 5v待机电压全出来了呵呵 插上屏线开机OK呵呵 写的不好还请老鸟拍砖小弟不胜感激!!!! !!!{:soso__6670247016205810780_4:}下面奉上联想M13的图纸呵呵 独家新闻

网友(点评):
帖子很乱。另,部分内容已做修改。敬请谅解

网友:
能把那些管子的电路截下来看会更直接

网友:
我晕又没有传上图?还是饼哥给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