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待机不正常0.13

楼主(2011-12-13):
收到客户一台hp40的机器,intelcpu,af82801hbm难桥,板号是:la-4103p,待机0.02瞬间0.13然后就停在那里不动,按开关也没有用,开机按钮上有3.3v,io为kb926qf c0,32脚on/0hbtn,在按开关时有3.3-0-3.3,io的9脚,22,33,96,111,125脚有3.3v+3vl和+3vl—ec,io接地正常,晶振两脚电压差1.5v左右,现在无法下手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有轻微短路 看看有没有发烫的芯片

网友:
这是电路图

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3p.pdf

网友:
按下开机按钮io117脚pwrbtn——out都是高电平,没有被拉低,

网友:
机器只出了3.3v和5v电压, 别的电压都没出

网友:
期待解决这个问题呀,确实好麻烦

网友:
机器修好了,换了南桥和io,在换了,1.8v电压转换管子就好了,

网友:
换的东西太多了吧,那有三个地方都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