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1-12-13):
接手一台1526 AMD笔记本。开机直接跑1.0A。无跳变。以为内存不过,换内存无果问题照旧。拆机一看是AMD的芯片组 EC有焊过网卡有焊过读卡器芯片有焊过3v5v供电ic有焊过,原来是人家搞不定的机。

考虑AMD的CPU爱坏 ,北桥爱虚。换U 无果  ,焊北桥无果。没办法,上论坛一搜这机还有通病COMS电池电压过低会开机不显。换纽扣电池还是一样故障。抱着试试的想法刷 了个BIOS ,OK可以显示了。装好试机。发现不充电。唉,,又要拆。拆开仔细检查发现  D25 三脚二级管爆了一小块。心想这多爆了肯定这路还有地方烧东西,顺着D25的查找查到R401无穷大。最后通过R401进ec。换了D25  R401  EC , 开机 一量充电电感有12V 拉。OK终于修复。

网友:
不错啊呀  还是二修机

网友:
修好后发现他的电池又是坏的。早知道就不修这故障了。换个好电池现在是可以冲电的

网友:
呵呵,修好了叫客户换个电池撒,哈哈,要不白修了这块的故障!

网友:
高手真厉害,小弟无比佩服,lz为人才啊

网友A:
请问楼主ACDC_ID是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ACDC_ID是个什么信号啊

这个是DELL的电源接口,中间数据脚。没这个数据脚,不能充电。很多DELL不用原装电源不充电就是这个针没数据。现在有DELL的专用电源DC转接口卖

网友:
r401无穷大就是肯定EC内有短路吗、?没有别的可能吗?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
这还用想吗?连33欧姆的电阻多烧开路了。这ec不坏才怪。也确定EC坏了。因为我是每换一个测试一下的

网友:
楼主这个二修机器比一修都修的快速啊

网友B:
说得也是,这么大的开路,EC肯定保不住。但我有一点不明白,HP和DELL用的都是大头,充电电路有很大区别吗?但DELL电源用在HP上也能充电!

网友:
厉害啊  二修的机器都修的好  我估计是让你的上家把BIOS给清了  呵呵

网友:
之前也碰到了这样的故 障,但都是换了电池就好了,没碰到过BIOS的,学习了。

网友:
台机ATI芯片组的主板,CMOS电池电压低全板会无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得也是,这么大的开路,EC肯定保不住。但我有一点不明白,HP和DELL用的都是大头,充电电路有很大区别吗? ...

dell的口用在HP是可以用的。因为针脚有电压。HP的只要针脚有电压就能用。

网友(点评):
hp那根针,只是让主板识别电源存在不存在,所以电压是个恒定值,Dell的那根针是信号,有波形的,是让主板识别是哪种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口用在HP是可以用的。因为针脚有电压。HP的只要针脚有电压就能用。

这么说,他们之间的电路是不同的咯。

网友D:
大哥这这里也有一个1526的机器,放在这个一个月了,也是加到1。V 左右,刷了个BIOS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对,不知道大哥还能传个 BIOS 谢谢大哥了

网友:
我也遇到及机器  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这里也有一个1526的机器,放在这个一个月了,也是加到1。V 左右,刷了个BIOS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 ...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大哥你这个BIOS是集显的呀,不是独显的吗,

网友:
楼主能修二修机,估计也有几年的经验了吧

网友:
楼主历害了,学习中

网友(2012-01-26):
小问题   解决就算成功

网友:
向高手看齐。。。

网友:
楼主的技术害得很呀,判断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ACDC_ID是个什么信号啊

跟适配器通信的信号,用来测是不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2012-04-18):
修机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虽然说得简短,但思路清晰!

网友(2012-09-16):
楼主还是可以的,挺不错。加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