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1-12-13):
金手指对地阻值不正常 其中有3个是568 其他的都是740 VGA接口1.2.3对地是78 .14和15是1000多。。。
开机的时候诊断卡正常 电脑也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 但是屏幕就是不显示 亮黄灯。 恳求高人指教 在下初学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点评):
核心坏了 放弃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 99%是GPU挂了  有耐心的话 换核心吧

网友:
键盘指示灯是亮的哦

网友:
键盘指示灯亮吗?鼠标亮吗?用替换法试试吧!

网友:
用DVI口能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