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排除短路之后

楼主(2011-12-13):
主板来时保隔短路,没修过。拆开后,挑了个电容,不短了,插电,机器亮了。以为好了,装上后,发现只要用电池开机后再插适配器时就会短路(电源跳),马上就要拔。多次实验后仍一样。单独用适配器或电池都可以用,并且只要用电池不开机时,插适配器也没事,而且还有充电电流。真是郁闷,到手的钱飞了。

网友:
电源 电池切换电路有故障,猜测故障是C468短路导致某一个MOS短了。具体可以查查电源进板的那段电路和充电电路。

网友:
电源跳?不明白,机器还能亮吗?是不是已经切换到适配器供电了的正常现像?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电流被调小了 ?我就被忽悠了一次。电池装上的时候需要给电池充电,所以电流会很大,如果电流被限小了,电源就会保护,电源跳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可调电源的问题      电流被别人调到最小了,所以电流一上去就掉电,希望大家吸取教训

网友:
几天前本人修了一块一体机的主板,也是可调电源的电流被调小,差点冤枉客户了(客户描述主板是可以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