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1鸿基主板CPU底座焊不出来

楼主(2011-12-13):
现在有一快G31主板底座坏了想换一个,但是用BGA机开多大温度都焊不出来,那位大哥搞过求经验啊。。

网友:
那位大哥求救呀

网友:
没那么恐怖吧,无论打多少度都不能取下?

网友:
先把焊膏吹进去,防止氧化了!而且搞清楚无铅还是有偶铅的,再调温度!

网友:
什么叫焊不出来,是焊不下来吗,不可能吧,要么是BGA太差劲就是你太差劲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焊不下来吗

网友:
你的BGA是什么型号的?论坛上有bag取775座子的视频的,可以去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座子你买到了没   我有两块板  也要换  就是找不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