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假负载打阻卡问题

楼主(2011-12-13):
cpu到内存AD线对地阻值都为1 VDDNB为1.52V 核心电压1.52V VTT为0  时钟为0 复位为0 PG为0 VLDT-A为0 VLDT-B有1.2V VDDA2.5V  CPU到北桥的AD输入都有400~600的对地阻值 CPU到北桥的AD输出线大部分有400到600的阻值 有两个点阻值为1
DDR240打阻卡地址线测试点正常有200多欧的阻值 数据线测试点对地阻值都为 没有1.8V核心电压  有3.25V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有700多欧的阻值
  PCI打阻卡帧信号有3.25V电压
  PCI-E打阻卡复位 时钟为0
各位老师帮帮忙看看这个板子哪有问题 我刚刚学修主板

网友:
DDR240打阻卡 数据线对地阻值为1  时钟为0

网友:
先把内存和VTT电压搞定看有没有复位.对AMD而言,打内存槽阻值要上CPU,同样在CPU座打内存阻值要上内存,你这个情况,地址线有阻值而数据线没阻值是因为地址线有终端电阻.而对于"CPU到北桥的输出两个为1"不好说,看是否是控制线,有些板有两条控制线是不连的.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纠正了很多疑惑的错误

网友:
AMD的板单桥的大多是北桥的问题,,CPU也坏很多,,你没描述一下现象很难判断啊..

网友:
谢谢各位老是 真是受益匪浅 我发个图 主板是 双敏UC51GM-DM2 PRO 各位能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见谅 测的时候 必须上CPU吗 假负载不行吗

网友:
其他的先不管,先把VTT、内存电压修修看,正常了
再说其他的! 要不这些都不正常你也不知道先搞哪了!

网友:
复位什么的要等内存电压正常再测!-----------月饼老师不是说过么---先电压再时钟后服位!

网友:
板子有I/O F71872FG  专业复合芯片(应该是)W83304G   还有

是不是RT9173A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