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怎么手工焊接呀

楼主(2011-12-13):
这个IC怎么手工焊接呀,用什么来植锡

网友(点评):
不到100个球,涂点焊膏,手工摆上去吧。

网友(点评):
手工植球

网友:
這個要做BGA植球回焊....
沒有工具的話, 不是很好搞的!!

网友(点评):
一个个锡球摆上去,用850 就可以搞定 不用劳驾bga

网友A:
一颗一颗慢慢点上去

网友:
原来是高手呀  是BGA封装的

网友:
bga ,就可以了

网友:
好弄的,看下面什么结构,用网往上面放

网友:
有耐心的话就飞线吧!!
呵呵

网友:
植球麻烦点儿,没有合适的钢网,至于焊上去还用bga吗?直接风枪吹就行了

珠不多,手工值应该也不是很难

网友:
这种ic感觉坏的不是太多,

网友:
最好用BGA,手工植完球用bga好一些,风枪也行,就看你用枪用的如何了

网友:
BGA封装的芯片,你这种可以用热风焊台搞定。

网友B:
风枪啊 锡珠自己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颗一颗慢慢点上去

涂点焊膏 勃勃的一层   一颗一颗弄上去  在用 GBA 就是眼有点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啊 锡珠自己摆啊

风枪 不行 一般的还是用BGA 保险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bga风枪完全可以没啥不行的

网友:
手工植球,风枪吹上就好了,上BGA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