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7519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12-13):
今天接了一块V星的ms-7519板子不跑码,复位灯隐隐亮,求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各电压正常不正常,南桥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把COMS放电跳线帽跳下,然后不上诊断卡再看下~~前提是供电正常,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复位灯隐隐亮?你先把各个电压先量下(尤其是CPU供电),还有时钟和复位!

网友:
cpu电压都正常,但是给南桥供电的电压只有1.11V

网友:
供电,时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