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怪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12-13):
接了款HP  NX6330的机子,客户拿过来说是关不了机。经我检测后,使用什么都没问题,就是正常关机的时候就死机,换系统一样,在PE下关机还是死机。没什么思路。换了个EC试了试,还是一样,又刷了从官网上下载的BIOS,现象还是一样。CPU。内存。等一些常规问题都已考虑换了试了。去掉所有外接设备也是一样。请教哪位能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1-12-14 14:48):
后面加焊完南桥不行,又换了个新的南桥现象依旧。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楼主是不是没刷对bios?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确实是个怪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那个南桥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期待LZ的解决,学习中

网友:
先下载 一个bios 刷一下 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南桥前天刚修好一台 不开机换了OK  后来关机慢 有时候还档LOGO 在加焊 OK

网友:
什么都做完了,只有做南桥了,

网友:
关机一直都是S0状态  看看EC到南桥吧

楼上的我没看错吧。。。关机应该是S5状态吧...

网友:
说的是呢

网友:
BIOS刷的没问题,后面实在是没什么办法就换了个南桥,现象依旧

网友:
在点关机死机的时候,测试板子有哪个点压没有被关掉

网友:
关机的时候就停到正在关机中这个界面。屏幕还在亮,机子应该所有电压还在吧。这个怎么测哦,系统换过正版XP,这般V和W7,都不行

网友A:
装个XP系统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XP系统试下啊

...................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BOSI的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BIOS官网上有3个版本,都已刷完,现象依旧

网友:
奇怪的问题楼主不妨换个U看下

网友B:
先加焊南桥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南桥坏了,我以前遇到过联想的昭阳E系列的机器也是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南桥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南桥坏了,我以前遇到过联想的昭阳E系列的机器也是这故障

南桥加焊完不行后面又换了个新的,现象依旧

网友:
很怪!的确很怪!

网友C:
强行关机可以不?

网友:
桥的怪毛病 多啊

网友:
奇怪的问题。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行关机可以不?

如果在没有正常关机死机后强行关机就可以,如果强行关机死机后再强行关也关不掉了

网友D:
BIOS放个电呢

网友E:
建议还是查关机电路
特别是EC到南桥这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查关机电路
特别是EC到南桥这段线路

也不是没考虑。大概的查了下。信号。复位都正常。继续奋斗中

网友:
查下SMI# SCi#是否正常,

网友F:
我前二天修一台HP6910P也是关不了机,最后发现是指纹板搞成的,你可以查一下外接设备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前二天修一台HP6910P也是关不了机,最后发现是指纹板搞成的,你可以查一下外接设备电路

裸板试还是一样的,所有的外接设备包括,无线网卡。猫,等等,现象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放个电呢

除去所有外接设备及COMS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裸板试还是一样的,所有的外接设备包括,无线网卡。猫,等等,现象依旧

我是叫你查主板上外接设备的管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叫你查主板上外接设备的管理电路

额。。这个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找图纸先

网友:
遇见过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