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路高手来指点下迷津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1-12-13):
本人想自制个音箱~在网上看了一设计电路图很感兴趣吧~!可是其中有几个地方还是不太懂~想请各位高手来指点下~!

问题1:图中电源部分用220变压器变到16V的交流电~然后用整流桥整流后就可以输出+16V和-16V的电压~即A+ A-
然后经过降压后输出B+B-就是-12V +12V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问题2:还有图中电容的表示方法C18 等104指的是10*10-4次 就是0.1uf这样说对么?
问题3:图中的电阻R15   510网上有人说510指的是三位数表示法即51*10的0次方就是51欧姆的电阻~这样说对么?如果对的话那么图中的R16 R12直接写着10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问题4:图中电容有的上面标有“+”号~大家都知道电解电容都有正负的~那么没有写“+”号的用的是无极性电容?
            无极性偶木有啊~可以用同容量同耐压的电解电容代替么?如果非要用无极性电容可以选用瓷片电容么?
问题5:你觉得整流桥因该选用什么型号的?用DF06可以么?
问题6:图中的220V变压器可以用普通台式机电源里的变压器代替么?

补充内容 (2011-12-16 23:03):
谢谢诸位大哥的详细回答~小弟还想问下~最左上角C11旁边那个没标阻值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变压器不能用那个代替的。
桥四个二极管足够了,随便找。
电容可以代替,只是不同性质的电容容量不是那么好找的。
510就是510欧姆,10就是10欧姆。
就是0.1。

问题1 理解正确

网友:
怎么没了?我对楼主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也想多了解下,知道的请指点下呀

网友:
谢谢诸位大哥的详细回答~小弟还想问下~最左上角C11旁边那个没标阻值的电阻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