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 七喜KW300

楼主(2011-12-15):
接修一个七喜KW300  广达的SW1  裸板0.26 无跳变 不跑码。
目测 发现触摸板处 有 不知道 什么东西的残渣(难道是牛奶?)先不管它了
先测主要的电感 发现除了CPU 无供电 别的电感电压都正常
然后下载主板的PDF ,
CPU供电芯片是8771,先测量19脚,无5VSUS,电压为0。
接着追查5VSUS的来源,以5VSUS 为关键词搜索PDF 然后找到如图:

然后满主板寻找

PQ34,终于在靠近一个USB口的位置找到了 测量G极无电压,也就是说 10V 被拉低了,应该是PQ23把10V拉到地了,可是没点位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PQ23,分析上图的电路怀疑是SUSON是低电平导致PQ28对地不导通,10V通过PQ70到达PQ23的G极,导致SUSD被拉低,因此没有5VSUS,也懒得数EC的 第几脚是SUSON了 先统统加焊了下。结果还是不行。(这是因为实在找了半天找不到PQ23 ,才乱修的,呵呵)总不能因为这样就换EC 吧。实在没辙了 就用我的跑电路刷子在主板上狂刷一通,终于在主板被水腐蚀的地方找到了PQ23 我的娘啊 找了半天。以为是PQ23被水腐蚀坏了,用个最简单的办法,把PQ23吹下来再说。吹下来以后 SUSD 还是0.几V 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先打PR39的阻值发现无穷大(PQ39 和PQ23都是前边提到过的 被腐蚀的元件)。然后从料板找到1M 的电阻焊上去。上电电流正常跳变。心里觉得可能PQ23没问题,想了想 还是把PQ23焊回去吧。结果也没测量就直接焊上去了,再次悲剧,10V又变成0了,哎 只能把PQ23拆下,从料板找了一个焊上去OK 了。至此本机终于修复完成。
哎菜鸟修机请大大们指正 自己的思路。 没点位图也是好痛苦啊 找元件找不到。中间还有个插曲,由于EC加焊连锡导致打字的时候
按G 出来G和T 2个字母又拆开机器拖焊了一下才好。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呀

网友:
楼上的速度好快 刚编辑了一下 帖子 这才是修机器的完整过程,请指正。

网友:
    能搞定就是水平。另请教楼主,“跑电路刷子”是开玩笑的还是真有这玩意还是你发明的?

网友:
能修好就是NB啊

网友:
很给力 看着我很高兴 我现在也在学习 但是就是不会测量各个供电的具体位置 老板天天训我 让我看T40看的我头 都大了

网友:
楼主距离出师又近一步了

网友:
当然是真有了  淘宝一搜一大堆 自己制作也可以的

网友:
要有赖心。

网友:
不错啊,修得还有板有眼的,赞一个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不错哦

网友:
求KW300  945 集显  的那个电池冲电芯片,烧爆了看不清,悲剧,,哪个帅锅帮帮

网友(点评):
看图纸应该是MAX 8724

网友:
呵呵,讨厌国产,因为他们喜欢打胶。

网友:
楼主很牛哦         之愧不如a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要有理论基础才得行哟

网友:
楼这己经不算是菜鸟了

网友:
'跑电路刷子' 是个什么样的东东?楼主能否拍张照片上来,分享一下呢?或者帮忙讲解一下啊?因为我没听过,也没见过这是个什么样工具?

网友:
还有就是烙铁要过关,哈哈

网友:
上淘宝搜索(跑电路 铜刷 )就行了  链接我就不发了   基地也有的卖

网友:
学习了,理论基础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