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 一接上硬盘就开不了机 硬盘是好的

楼主(2011-12-13):
长城电源  一接上硬盘就开不了机  硬盘是好的

从哪来入手  不接硬盘 正常开机

网友:
加其他负载试试电源的带载能力。
然后再根据情况维修。

网友:
电源  12V  5.5V  电路  电容  有问题 侧开  看看  电容

网友:
这太简单了,哪是功率的问题啊
硬盘功率再大,在系统中也是寥寥的
检查下给硬盘供电的电源接口吧,或者复查电源内的稳压电容,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
硬盘功率再大,在系统中也是寥寥的
检查下给硬盘供电的电源接口吧,或者复查电源内的稳压电容,看有问题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765-1-1.html

网友:
是不是12V 5.5V过载了

网友:
楼主说的开不了机,是点不亮机啊还是,没反应电源不工作啊?如果有反应,不亮机的话是不是硬盘跳线有错误吗???

网友:
应该是带载能力不行吧,没有换电源试一下吗?

网友:
电源5v或者12v负载小了,检查他俩的滤波电容,检查全波整流,是不是断路一般,造成的

网友:
如果是负载不了,跟电阻有关的吧,

网友:
更换电源试一下,我碰到接上硬盘就死机,最后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   你应该拆开电源检查电源

网友:
这是长城电源的通病,1.先看滤波电容有无明显鼓包,有换无不用管,2.开关管加銲,整流双二级管加銲。这条思路可以修好大部分。如果还不行建议送我修。。。。。。

网友:
插光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