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91V 提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1-12-13):
情况是这样的。。客户拿来的时候是说不显示。。。接过手后。插上电源和VGA信号线。。
结果发现提示:无信号。。。就算插不插VGA都是一样的结果。。我打了一下阻抗。。VGA的13,14行场对地阻抗是一样的。。
没什么异常。。。想刷一下PM25LV020的MCU程序,,但结果没有找到。。。所以上来请助。。
随便把我的读出来的文件。。看看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 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板的问题,我以前修的都是换驱动板

网友:
是不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屏上的驱动芯片出问题了,不译码了,

网友:
重点查VGA线到驱动板上的行13,场14到MCU之间的电路。如果没有问题就是数据问题。

网友:
最好用通用板代换一下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整个通用驱动板,一一排除,看看是不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刷了程序一般都会好了

网友:
这%300是驱动板问题,但不排除VGA线 。屏问题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应该是

网友:
刷个数据看看

网友:
换个驱动板,这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问题肯定是驱动板了。。。都显示无信号了。。还搞什么屏线和屏。。一点思路都没有乱换。。。

只是没有找到程序。。不知道程序是不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主要就是数据的问题,,也不排出解码芯片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或数据问题。

网友:
你用DBI接口试了吗?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是程序,如果刷程序刷不进去就是MCU坏掉了,或者25LV,,坏掉了。如果用DVI可以显示那还是VGA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一没有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啊,能读能写,我的编程器只能刷通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啊,能读能写,我的编程器只能刷通用板

用X8编程器。。台板,笔记本都是用它来刷的。。。

网友:
为什么 不坏一下  输入部分的 件  有的 也坏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不足吧!不然换驱动板刷下程序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类似跟三星的几款机型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你换个DVI接口试试

网友:
就是找不到程序啊。。。想刷一下就没有得刷啊。。。悲哀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X8挺好用的。

对啊。还挺好用的。。很多芯片都能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