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12-13):
ibm X31无待机电流  基地查了资料,所有一个通病  我把电容 3V 5V 换了 ,好像还有一个电阻 ,请问高手这个电阻是哪个?

网友:
同求那个电阻的位置标号

网友:
先量1631的工作条件,不是每个机器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就按不加电来修吧

网友:
没听过那电阻,同LZ请教那个电阻位置

网友:
1632   22 脚前的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