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温度过低,导致开机速度慢

楼主(2011-12-13):
我店里有两台本,一台联想的G470,I3 2330 500G硬盘西数的,另一台ACER 的,也是西数的硬盘,现在两台机的问题是,首次开机速度很慢,我店里的温度在6度左右,都是新本,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首次开机在3分左右,而且开机后有一段时间运行有些慢,像是死机,过一会就好了。把本放到屋里暖和一下,在20度左右的温度,开机就很快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本的,不知道找售后,给处理不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这种
情况吗?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温度低的问题,开机运行一会在关机,直接开机速度很快   隔一两个小时开又要3分钟~!!!    开启后 一会很慢   后面就运行很正常 温度、速度什么的都挺好!!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高人指点啊

网友:
硬盘被冻住了。。呵呵
售后应该不关吧,因为你超过机器使用的温度范围了,不信你注意一下说明书。

网友:
还这样啊   在保修期就给保啊

网友:
应该和室温没什么关系,那两台机器是不是三芯的电源啊,中间带不带检测脚的。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温度低把硬盘给冬住了,但是还不到零度.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见过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见过;要说;应该是硬盘啦;冷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