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保的显卡玩游戏突然花屏了

楼主(2011-12-13):
昂达的9600GSO,刚过保一个月就花屏了

网友:
花屏查显存,GPU

网友:
先看电容有没有鼓的,测MOS管,做芯片BGA,最后查显存

网友(点评):
很无语,很无知,遇到问题很无助吧

网友:
直接上BGA干显卡呗

网友:
加焊芯片,90%能好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
新人,也在学习

网友:
先软后硬,建议换系统游戏重新装,然后按照3楼的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