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寸宽屏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13):
分析与检修:该机为开关电源、高压电路一体化板设计。经检查,发现高压主控芯片炸裂,不能得知型号,部分铜箔烧断。排除其他故障后,决定对高压板进行代换,通过对该机驱动板插排(CW301)和驱动板连线标记及外围元器件判断,与高压有关的接口如下:CW301的1脚为LPWM,2脚为DIM,3脚为POW(高压启动端),8、9脚为GND,10、11脚为12V。其中1、2脚都和亮度调节有关系,暂时不能确定正确接法。

  把新高压板除亮变调节插针外其他一一对应接好,插好背光灯插头。开机显示器点亮,将新高压板亮度控制端脚接驱动板DIM端,调节亮度无变化,但调节对比度图像亮暗变化完全可以接受。将新高压板亮度控制端接驱动板LPWM端,亮度可以进行调节,且变化幅度与原机基本一致。 由于原机内空间有限,新高压板不能直接固定,于是将原机高压部分元器件完全拆除,将新高压板用胶粘在腾出的电路板空位上。安装孔处焊接一条导线,导线另一端就近用螺钉拧紧在屏外壳上。至此代换完毕,开机一切正常。

  由于原机内空间有限,新高压板不能直接固定,于是将原机高压部分元器件完全拆除,将新高压板用胶粘在腾出的电路板空位上。安装孔处焊接一条导线,导线另一端就近用螺钉拧紧在屏外壳上。至此代换完毕,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就这也想赚分?

网友:
改装成功,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2013-11-25):
问题类似 还在处理  老是一开就亮  亮了一下就灭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