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后怪问题

楼主(2011-12-13):
IBM T43的本  用光盘装的系统  装过之后发现所有的盘都合并到C盘了      怎么办?????!!!!

网友:
分区表坏了,因为你在用GHOST是选 到DISK恢复到全盘,如果有重要的资料去找个恢复软件搞一下数据

网友:
是不是分区表出错了格了重分试试吧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用diskgen重新找扇区

网友:
不要乱动了找回分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