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疑难故障求解

楼主(2011-12-13):
收到Ibm T60机器一台,故障现象是插电源适配器待机电流时0.03.按键盘开机能点亮。正常进系统后,键盘关机后,待机电流变成0.01,在开机就开不开,按键盘开机键,待机电流由0.01,跳到0.03后变成0.机器不开机。这时候把电源插头拔下来在插上又能正常开机。Tb62506FG和bios都从正常的主板换过来试机,故障依旧。哪位朋友修过这样的毛病,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主板上的电池拔掉放电试试

网友:
是啊。我也在修t60呢,刚换北桥的时候南桥爆株了

网友:
打黑胶的机器,除非实在没活干了,基本都是换板,修起来费神费时间,划不来,即使修上了,感觉也不划算。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问题已经搞定, 产生vcc3m的L4电感虚焊。补焊就Ok。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这种小问题如何难发现,故障就几乎没法修了,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换键盘试过。我遇到过一台用适配器开机关机都正常,用电池就开不了机,换了好多东西都一样,结果换了键盘好了,这种很可能用户进过水,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前些天有修一台进水的G430,最后也是关机后要拨插一下电源才能开机,最后就要客户将就用着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PMH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