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T60跑完xp滚动条黑屏但入系统有声。

楼主(2011-12-13):
T60跑完xp滚动条黑屏但入系统有声。此时外接可以看到桌面,PE和安全模式不会自动切换到外接!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独显的吗?如果是的话上BGA吧

网友:
高一下分辨率试试

网友:
黑屏,北桥的问题吧。不能切吗

网友:
显卡最好重新弄过啊

网友:
有没有试试安全模式进入。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是不是驱动的问题?或者是暗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是不是驱动的问题?或者是暗屏呢?

系统重装过  安全模式可以进去!不是暗屏 是自动切换到外接显示器了

网友:
你到官方网站下载原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重装过  安全模式可以进去!不是暗屏 是自动切换到外接显示器了

安全模式可以进的话,那建议试试在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禁用~再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