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 优派 古怪问题

楼主(2011-12-13):
开机 10分钟就开始黑下 然后再亮 (电源指示灯也灭不是待机)
所有电容全换过 开关板也拔掉了 屏换过 解码改过 高压板也改过  用风枪分别吹每个元件加热 没发现问题
有高手没  我是没办法了; !!!!!!!!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问题之前我要告诉你其实电源板不可以用风枪的,这种问题大多是驱动板,你摸摸那个大芯片烫不

网友:
解码改过

网友:
估计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电源指示灯也灭不是待机)
这时驱动板供电正常吗?

网友:
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会的话那你就改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换过了 我说的解码就是驱动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或是高压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估计电源板电压不稳,带不起驱动板,按键换过没

网友:
直接换按键,很有可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老兄,灯管老化了吧,我遇到过,不要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