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1-12-13):
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黑屏,电源5V,15V正常,指示灯亮,是高压一体坏了吗?

网友:
加好的灯管试也不亮,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对 就是高压

网友:
查看电路板,电容没有鼓爆的,看来要硬修电源一体板了!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叫硬修?

网友:
我找到一张联想L194的图纸,高压驱动集成块是TL494,不知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嗯,是高压问题!

网友:
硬修就是不是换电容,不换板,不外加高压板,直到找到原来坏的元件修好!

网友:
是高压板上的那个元件坏呢?电阻,电容,贴片三极管,集成块?

网友:
是不是Q802和Q803坏了?

网友:
联想L193的图纸终于下到了,5.46M,其实和联想L194,1.8M 的图纸是一样的,我宁可用L194,1.8M 的图纸,因为L194,1.8M 的图纸清晰,还有不会象L193的图纸一天的要去连接文军论坛!

网友:
有那位大哥跟说说,高压驱动集成块TL494的工作条件,万用表要量那几脚的关键点电压吗?

网友:
外接燈管試下!

网友:
硬修?有时这种研究式的的修法,弄起来不见得就省成本。高压的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忙活了一天修这个L193w板子 貌似这款板子很容易坏啊
我这块现象是开机显示器正常显示一下 然后立即灭掉 再开再关也是一样 判断是INV保护了 拆开测量发现其中一个高压逆变变压器次级烧了(电阻档200K欧姆 正常是800多欧姆)没有合适的件,于是只用一个变压器接两个灯管,将空的两路反馈接到另外两路上。 屏幕成功点亮!悲悴的是,出现新问题了:开机显示红绿蓝白宽条,然后切到白屏,再切回红绿蓝白宽条......  找了半天没找到问题  崩溃了

网友:
现在贴面集成块TL494已经换成新的还是不好,怎么办呢?

网友:
高压板维修资料

网友:
请跟我翻译下上面的维修资料

网友:
上面是不是说,请检查集成块IC801(集成块IC801是贴面集成块TL494)的9脚和10脚有没有PWM功率信号输出,如没有换贴面集成块IC801,如有请检查贴面CMOS管Q802和Q803!

网友:
高手我有没有翻译对呀?

网友:
明显的高压部分问题   我看你还是别修了  该通用板吧    还能免返修呢

网友:
高压问题,先换高压,不行再改高压,在不行只能换板了。修下去没什么利润了

网友:
我还没修好的呀,不想换板,不知能不能修好!

网友:
请问,贴面集成块TL494的9脚和10脚有没有PWM功率信号,是用万用表量还是用示波器量?

网友A:
那么费事干嘛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费事干嘛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吧

修的好,就不费事了!

网友B:
哥们  你是在修吗   什么都找不上去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分不清    先补理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你是在修吗   什么都找不上去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分不清    先补理论吧

就是不清楚才来这里问的,你能说下吗?

网友:
上电路图,跟我看看!

网友:
你外接过不亮肯定是高压坏了啊

网友:
先测一下高压一体板有没有坏的    改个高压条上去   看看屏有没有坏  再测测。。。。

网友:
如果觉得难修,强烈建议直接改根通用的高压板上去就OK了。这样省很多时间。况且你如果有图纸,那接口定义一目了然,根据说明接就OK了。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开关管、变压器、变压器旁边的瓷片电容,不要动不动就改高压。。。。我个人也是喜欢修好来,虽然在里面,但也影响美观,特别是二修的时候,拆开看到别人改过就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