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4200+玩QQ农场10多分钟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1-12-13):
AMD4200+玩QQ农场10多分钟就自动关机 用鲁大师测温发现 只要玩QQ农场游戏CPU的温度就会迅速上升 能达到90多度 只要把QQ农场关闭CPU温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cpu已经换了还是没有解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望高手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打开cpu盖,换新导热胶,方法可以看我相关帖子

网友:
是不是开了挂了???看一下管理器里是不是有一个用CPU很高的

网友:
重新装qq试下或者做系统

网友:
要楼上几位方法还不管用就得换新U了

人家说了已经换了CPU了。
CPU都已经换过啦,你没看清楚么,哈哈

网友:
CPU我换了 可是没有解决问题啊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一台英特尔CPU的开了农场温度就飙升~我后面试过换CPU,硬盘,系统,内存,主板,还有屏,导热管,都还会,后面实在没有办法

网友:
看电影 聊天 玩乐透都没事 QQ农场一打开温度就开始升 系统也做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玩其它游戏试试,太神奇了!

网友:
是啊 有谁遇到过这毛病的

网友:
QQ 的东西真是害人,就好像CF,配置差一点点都卡的要死

网友:
开了农场挂,中木马了,得重新MBR重做系统才会杀得掉木马!  照做就OK,单做系统不行!!!!!!!!!!!!!!!!!!!!!!!!!!!!信我没错,因为我2个月前刚给几个网吧打过这个补丁!!!!!!!!

网友:
4200+基本都这样。。用几年温度就超高。
解决办法:将CPU铁盖子用刀片下了。。。散热器直接压在核心上,注意不要弄坏核心!,
然后进BIOS 将CPU 默认核心电压调低。1.0V - 1.1V为宜!

网友(点评):
这么牛,木见过

网友:
刷bios就行了,别听楼上的乱扯。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希望LZ不要病急乱投医,默默等待结果的面众~~希望LZ能够解决题的同时发个详解~~淡定中~~~

网友:
cpu换了 硬盘低格了还是没好使 明天换主板

网友(点评):
BIOS刷了吗?

网友:
……真是个怪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你也能碰上 ,运气。。。   问题应该在 主板上。。

网友:
刷BIOS,降CPU电压

网友:
擦啊。你玩农场玩那么久。直接开偷匪得了、

网友:
散热没问题     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板换了这问题解决了没?  出来冒个泡啊!  问题提出来也得有个说法啊!

网友:
散热问题多一点  有时温度测不准

网友:
我感觉是病毒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跟CPU没关系吧!!!!

网友:
昨天晚上去客户家换了一块主板 到现在还没有反馈 应该好了吧

网友:
今天晚上再打电话问问 应该好了

网友:
换CPU风扇,老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么!

网友:
技嘉板吗?

网友:
是梅杰主板 换主板最后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风扇换个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碰过一个  不过那个是会掉电 温度不算高那个是CPU本身的问题  楼主这个像这么冷的天  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测下cpu供电电压、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