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 G脚无电压

楼主(2011-12-13):
  有很多板G脚无电压,一般都会想到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但实际上有很多时候都不行,  在华强北看到那些家伙换了那CPU供电旁的三极管就OK了
我想问那些三级管是干什么的? 连接北桥信号的?

今天遇到同样情况的板,我就试了一下,发现真能显示了,不过三极管型号不同吧,亮了下就灭了,怀疑是烧了!

那些三极管是干嘛的?

网友:
再问下,在板上怎么测三极管啊 有时测供电压根就没有电 有些C级有那些0.6电压

网友:
楼主离华强北很近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有些板子要上真U才有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要上真U才有供电的!

我没见过 不上U有供电的

网友:
老哥你是不是说错了!!是不是换了CPU供电的高低端场管呀!!如果没有供电必须的测量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安电子城 近不近?

还行!我在龙岗!

网友:
人家干的多了吧,哪种板哪出问题多就直接下手了吧,三极管就一个控制作用吧,

网友:
是啊有些板子没CPU供电但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好多都不好就 不知道怎么弄来,那个大师教一教啊

网友C:
三极管用在这块应该是开启信号作用

网友:
注意标称,有些D头的三脚是复合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用在这块应该是开启信号作用

开启什么信号?   主要怎么测好坏

网友(点评):
熟练就在板上打对地阻值,不熟就拆下测好坏!

网友D:
楼主确定那个是三极管???是MOS管吧,VTT 1.2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 不上U有供电的

就是上假负载罗

网友:
上真U在量一下

网友:
还是要看图纸来确定吧!不是是场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定那个是三极管???是MOS管吧,VTT 1.2V的电压

没那么傻,是三级管

你说的上拉电压 不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