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问题

楼主(2011-12-13):
今天接一七彩虹c.ak69主板跑c1,干桥后一路跑到7f,显示器指示灯变绿;屏幕也亮了但无显示,郁闷。。。。。再干一次还是一样,求各位大虾给个思路。急。。。。。。。在线等?

网友:
真是奇怪了。。。是不是显卡问题呢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有什么怪 前两天就有两块这样的板

一块拿电容脚 挺进去清理下VGA头 好了 OH Yer
另一块可能是北桥显卡功能失效吧,可能性不大,可能连接北桥中间的元件坏了吧, 没跑出电路,没整好,扔在一边了 OH yer

网友:
你换个显示器看看!!如果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加个独显试下,最好测试下集显条件!

网友:
换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