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资料不在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1-12-13):
今天把U盘拿来装驱动  插上去后图标也显示了 打开我的电脑一看  盘符也在  接着打开U盘   耶   杂资料不在呢  我还以为是刚插上么要等一会儿就可以了   杂等了老半天还是一样 打开盘符里面的资料就是不在   用360查杀死了没有病毒   隐藏文件也打开了 就是不见资料   这是啥问题啊   是U盘挂了  还是资料丢了     急求高手简答    在线等各位高手的消息啊

网友A:
DBR文件...损坏或者..FAT1 FAT2损坏..

网友:
你换个机子试一下,应该就好了,我遇到过和你不一样的,我的8G U盘插上去,电脑有提示,我的电脑里有I盘(就是我的盘),但是我打开它,什么都没有,查看盘的属性,就是OKB,郁闷的很,开始以为盘坏了,后来拿到另外一台机子准备加工它(这个8G盘是我的PE启动盘),结果发现盘是好的,估计是那台机子硬件和我的U盘不兼容吧 - -

网友:
我的在属性里能看到的    8G的  还剩2G    不知道是U 盘挂了    还是只是数据没有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BR文件...损坏或者..FAT1 FAT2损坏..

什么是DBR文件啊  楼主说明白一点

网友:
直接用 WINHEX ..提取数据..应该可行..!

网友:
使用空间还有6G,数据应该还在,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学习了
楼上的回复的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