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换屏后不能调亮度

楼主(2011-12-13):
Dell 640M换了一块B141EW03的屏后,屏显很暗,亮度调节只有一明一暗两档!
请问要怎么才能搞定?
万分感谢!

网友A:
屏中的 8脚IC 带程序的...

网友:
屏的 8脚码仔IC

网友:
把旧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就好了

网友:
换屏码片,换的时候注意点就好。

网友:
好多戴尔本子的屏的马片里面都带有程序的,换屏的时候要把马片换过去的

网友:
没错,把老屏上的麻片,换到新的上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中的 8脚IC 带程序的...

非常感谢!
我把新屏拆开看了下,有个八脚上印着下面这些:
S24C
S02A
VEE187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带程序的IC,如果是,我直接买个带码片的IC换上去还是弄个编程器写程序呢

网友(2013-01-21):
遇到过,是码片的问题照成的

网友(2013-05-28):
在电脑城找个卖屏的帮刷一下就行,他们经常换DELL屏,把DELL屏的程序都保存下来了,两分钟就搞定了,换码片不知道你焊接技术咋样,搞不好背光会留下硬伤的,追悔莫及呀

网友:
一定要更换元屏幕的码片,否则不能好使的

网友(2013-12-05):
正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那个IC是和新屏的对换就可以吗?

网友:
谢谢分享,,,正遇到此问题解决了,,换了那八脚的就好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