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基础如何?

楼主(2011-12-13):
VCTRL=?

网友:
1.1 也许。

网友:
看不懂。。还是2楼月饼老大明白。。。

网友:
一条3.3V的电路。链接俩个MOS管。。VCTRL看不懂。直去就是一个电容。还有一个电解电容。直去是1.8V。直上也是1.8两个电容。分别接地。

网友:
要驱动Q409、Q410两个的话,应该3.3V哦

网友:
VCTRL=2.7V

网友:
VCTRL是什么呢  看不懂

网友:
感觉 3.3V  新手不大懂

网友:
肯定要结合图纸型号来看了

网友:
应该是再一定范围的,不然怎么转换成1.8v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网友:
这里要看清二个管子的导通条件,都是PNP的三极管。控制电压信号是VCTL
最后得出的电压是1.8。供电是VCC3.3
如果把这二个管子看成开关的话那就像是个门电路(或门)吧,和看成一个电阻

网友:
VCTRL只是一个控制两个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啊   具体搜索他从哪里来的   如果后面要想出电压 VCTRL是个低电平

网友:
大于0.7就可以饱和导通,导通电压只限最小  不限最大

网友(2012-02-01):
我看着是VCTRL是接的两个三极管的控制极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要看后边的电路  新手只能理解到这里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