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2-13):
三台电脑共用一个宽带,AB两台电脑接交换机与第一台C共用一个路由...用网高峰时段A就会出现“本地连接受限或无法连接”很大的一个叹号如果填上能连上时用的那个IP,本地连接发送几百个接收几十个...是不是A电脑用了什么软件啊?有什么软件会控制电脑而出现这种状况吗?
本地连接受限制

网友:
你先看看你的宽带的设置,有可能那里受限制了

网友:
应该还是你路由的问题吧

网友:
你那是肯定被限制了

网友:
风络高峰的时候会出现,有可能是别人控制了,使用的P2P软件可以控制,手动IP地址看看,能设定路由器密码就设定一下,

网友:
这个上网会不会很慢,或者上不去啊

网友:
都使用固定IP 不要用路由DHCP 分配的。

网友(2012-03-22):
换一个网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