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重启不认盘

楼主(2011-12-13):
一个硬盘,希捷250G(SATA 12代),第一次开机,在BIOS能够正常认到型号,但不能进入系统,重启后,在BIOS也看不到,显示NONE,(转动正常),通常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电路板,有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就是不认盘了 硬盘的事情

网友:
数据线换过没有?电源有问题也会那样

网友:
你把主盘节点端接会有惊喜

网友A:
查看调帽,也许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调帽,也许有收获

多谢兄弟帮手,调帽是什么来的?这硬盘没有那个调线呀

网友:
接上跳线帽,也是一样现象

网友:
认到的是电路板吧。百度下固件门,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本身问题 也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只有一个一个的查才能找出哟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