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刚学,各位大哥别骂!

楼主(2011-12-13):
请问一下,主板的贴片电容短路会影响供电嘛?
主板
当然会影响

网友:
我也是新来的,不过感觉会影响的

网友:
补充一下,手上有一块ms-7125的板子,接上电源诊断卡闪一下就灭了,在短接开关不起用,看了一下内存旁边有个贴片电容短路,cpu旁边也有几个,这几个贴片电容有影响吗?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会的 板上有别的短路

网友:
有鼓起的电容最好先换掉 再试试 我也是新手 呵呵!~

网友:
你这也太新手了吧,去基地学习学习吧,进步会快很多的。知识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