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电源灯微亮且频闪,黑屏

楼主(2011-12-13):
联想19宽屏电源灯微亮且频闪,有时候正常使用一整天都没问题,出问题时测量5v只有1v多,12v正常,电容有鼓包,全换了。断开高压也是一样,接上驱动板测试又好了,上屏继续用也不出问题。如此反复,我无头绪了。。。。

补充一点,正常使用时有轻微的啸叫,声音强弱有变化

网友(点评):
你看看是哪个厂代工的?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看啸叫来自哪里?整流二极管?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的电源板应用的还是很多的,不仅仅是联想用,包括方正,同房还有宏基的一些显示器也用同样的电源板,手上备几块还是不亏的,楼主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该换的原件都给换了,不过还是没有修好,不过可以尝试换个光耦试试,兴许可以修好,不过修好了要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既然不管在什么时候12V输出都是正常的,那就说明光耦反馈电路已经正常工作。按照一般电源板来说,光耦反馈的取样都来自5V电路(几乎不可能对两个电压都进行取样或者对12V进行取样)。这么说来,要是5V经整流后输出不正常那12V的电压自然也不正常的了。今天就是修了一台类似问题的液晶,时能开时不能开,客户之前使用是正常的,拆机看电容也很正常,取下电容用可调电源测试充电后短接放电依然很正常,修了大半天没有结果,后来换了通用电源板测试确认问题还是出在电源板上面,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本身470UF的电容换成1000UF的竟然正常了(但是感觉还是有可能有问题,除非几个月维修的那一次维修的师傅换了比原板容量更低的470UF的电容,因为我看见板上电容的标号很大,足以安装一个1000UF的电容)。

网友:
额……换个450V大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有问题,声音那是那组5V线圈发出的。

网友:
你听下是那发的声音

网友:
这种板子大多变压器问题多

网友:
这故障问题在驱动板!仔细些查吧!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故障需细查

网友:
有修好吗   我也遇到过  直接换的电源

网友:
看看那个副变压器   看看阻值一致不?

网友:
我认为不应该是变压器问题。如果变压器有问题的话,12V输出也会跟着不稳定!主要还是查5V输出端和驱动板故障!建议先更换一个通用驱动板确定到底是电源板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我这也接过两台,电容没鼓包,时亮时不亮,经常黑屏,没修好,换通用版才好的.惭愧,有对这款机型有心得的朋友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来的快些

网友:
客户拿来机器跟我自己用的是一样的,直接换给他了,修一天没好,客户的这块就来研究了

网友:
哈哈,昨天我刚修好一块,跟你的现象差不多,开机灯一闪一闪的,拿别的板子安上正常,问题确定在板上,拆开测量,5V跟12V电压不停的跳,那问题就简单了,问题不是在开关变压器前要不就是光耦或TL431先换C114不行再换光耦或TL431,换完C114后电压正常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啊,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把电源开关管旁的小电解电容也换了

网友:
今天早上开机问题出现了,,我拔掉市电,插上还是不行,等了30秒插上又好了。

网友:
问题在电源初级震荡电路反馈

网友:
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在电源的初级这边。你把LD7575供电的滤波的电容换了。

网友:
我也觉得在电源初级

网友:
把供电芯片滤波的小电容换了。

网友:
电源跳变。。。把启动电容换了。电源芯片的启动脚电压一跳 。直接换就行了。通病了。。

网友:
这个板 修不住 老坏 你直接换板吧 宏基1916 也是用的这板

网友:
电源5v不正常负载重脱离驱动主板,电源5v,12v加负
载测试电压是否有压降。

网友:
今天得空换了光耦、431、50v22uf电容,测量电容变质了,只有7uf,换个47uf的上去暂时点亮,不知道明天开机会不会顺利。

网友A:
有没有试过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灯管。
出问题的时候插灯管和不插灯管是一样的。好的时候有没有灯管电源灯都会亮绿灯

网友:
找到啸叫的原因了,应该是吱吱吱吱叫,很小声的应该来自高压变压器,开启背光时就叫,背光灭掉就不响了

网友:
外接个高压试下,IC,5v的转换管都换看看。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电源版、

网友:
我遇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换电源板 因为这种板子修很少能用住 在不行就把灯管也换了

网友:
把保护去了就OK 了

网友:
得各位的帮助今天算是顺利开机,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反馈电路! 有问题的时候测下该电压跳变不!

网友:
PWM——IC 还有光偶,加上5V稳压二极管,这些都是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