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不过自检

楼主(2011-12-13):
上午还能开机玩的 电脑,晚上拔了内存   ,去试其他机,回来加了自己的内存另加了一条内存,电脑开机没有滴的声音,是不是 不过自检了,把另加内存拔了 还是不过自检,是为什么,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还是接触不实,可能,都拔了重插一下吧。包括CPU。

网友:
用刷子 刷下内存槽  试试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纠结,有时拼人品的,呵呵!戒色七七四十九天再插,保证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用你老内存试试,不装新拿回来的

网友:
把内存条接口擦下。然后把接口用镊子轻轻刮下。再不行就是内存接口不好了。只有换掉

网友:
用镊子刮刮内存槽,橡皮擦擦内存试试。

网友:
什么主板?是775的还是AM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