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不定时定格死机

楼主(2011-12-13):
  死机表现:画面定格,鼠标动不了,音频停止,键盘灯按无反应,定格后硬盘转动声音变大,如等待几分钟后,或定格几分钟后持续长时间敲击键盘或鼠标,最后会发出"不间断的报警声音".

  死机环境:有可能打开浏览器中或浏览中,有可能在桌面不做任何操作,有可能看本地电影中, 有可能在线看电影.

  死机时间:不定时,也许一天,也许一小时,也许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 也有可能进入windows桌面后定格.

  采取过措施:刷新bios,重装系统,排除内存(双通道内存),更换内存槽,使用单条内存, 更换硬盘数据线, 测试硬盘坏道.

  另:该机已有很长时间没用,在停止用之前无此情况,重新用以后,更换了CPU和内存.  出现这类情况.  不知道是否是更换的CPU问题,没有拿以前CPU替换实验.

望有类似经验指点.

  电源:FT-B318ATX 功率应该是250W
  主板:精英865PE-A REV:2.0

网友:
如果楼主有示波器,可以打打各路电压,看有没有带杂波的地方,可能有的电容不行了,仅供参考;

我猜楼主连试机用的电源可能都没有,更别说示波器了!
你认为楼主有示波器?

网友:
cpu二级缓存出问题,会这样的,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看看吧,有时候这种问题会是是源引起的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你重新做下南桥。

网友:
只有代换,楼主细心一点,不要怕麻烦。

网友:
电源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多换几个电源测试,还有就是cpu及内存,这二个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CPU,硬盘,电源,主板,显卡,每一个硬件都会引起这个故障!!先做板卡级维修,再做芯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