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驱动板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12-13):
本人新手 最近遇到一台联想19液晶初步判断是驱动板问题,想换个驱动板,在群里请教了下有大哥推荐用2621免刷程序,支持19寸及以下的液晶,但论坛里有帖子也提到2621不一定支持全部的屏,有号一部分19宽屏支持不了 还是要刷程序,有没有前辈推荐下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驱动板,买个编程器就刷液晶的(就为买通用板刷程序) 买哪种呢,淘宝上太多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新手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
直接买一块通用驱动板不就可以了嘛?直接改,也没必要刷程序。

网友:
既然都选择这行当了,多买一些驱动板又何妨?一些事要自己动手才能知道的,别人只是给你建议。我用的就是论坛买的150那种编程器,刷乐华 够用了

网友:
我有编程器 但是不会用 现在还放着呢 郁闷

网友:
别的我也不会刷,我是买的乐华板子,2025L的可以直接刷到14-19寸,对于20-23寸的可以买乐华BNTA91的板子,都是支持同类型的编程器,本人用过最高可以刷到1920*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