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下IO芯片跟CPU供电有关系么?

楼主(2011-12-13):
{:soso__17680987153213077466_3:}今天有块好像是945GV的板  故障是没复位   但是 量了下 各电压 都有 ,于是抱着试着的心态换了下IO    换完  上电跑C1了  然后关掉再开还是没复位  现在是CPU供电都没了!~~~本人新手 !~~

网友:
前面的都没运行完后面的肯定不行啊~!

网友:
可能是造成短路了。你用表测下各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没换好,再换试试

网友:
在重加焊下io试试   应该是没加焊好。。

网友:
呵呵 故障修复了   不是 IO没换好    CPU旁边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换 了 就开机了

网友:
继续换       是不是把旁边的小零件整掉了

网友(2012-07-24):
当然有关系了,电源给CPU供电就是IO芯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