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怎么修啊?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14):
           复位电路,怎么弄啊。高手指点几个测试点。

网友:
往往造成主板不产生复位的原因不是复位电路本身出现的问题,而是各个点的供电和时钟信号没有准备就绪导致时序不能完成造成的、一部分还是BIOS资料或是其相关电路出现问题引起的。而复位电路本身主要就是开机针不能维持高电平或者PG已经到达南桥而南桥不能发出复位或者是南桥所发出的复位被一些不能正常工作的外设拉低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完全正确啊,

网友:
上面分析的太详细了

网友:
下载个图纸  慢慢跑跑  不好修

网友:
下载个图纸  慢慢跑跑

网友:
绝大部分无复位都是电压首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