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3.3电感短路 桥短路 不换桥维修

楼主(2011-12-14):
箭头位置为短路位置    今天接一台T40 客户说USB线在开机状态下用剪子剪断,就不开机了 ,通电发现电流瞬间高电流,然后就没电流了,估计短路了   ,然后拆机发现3.3电感短路 0欧,  把电感敲开,后级短路  ,考虑到大短路,应该是电容或者开关管之类的坏了   ,拆上管下管  (一体的) 还短。。。拆滤波电容  还短。。2个稳压2级管   还短....没辙 烧机一会,电流2-3A 南桥发热,换桥吧,然后让同事换桥去了 ,听同事说 上BGA  加热到230  还没动,(红胶没踢干净)停BGA机,反正停机了  上电试试吧 发现3.3   5 V    正常出来了,能加电了  ,3.3电感几十欧??????? (桥是同事做的  ,下班了 还不知道后面   回头再上结果)

网友:
能不能把事情做完了再发帖啊。别人没那么多闲蛋来浪费呀。

网友:
应该是里面有氧化物,或者进过水,这种加旱后一般会好,不好就只有重新植球

网友:
怎么没整完呢

网友:
到最后说不好还是要换桥的吧

网友:
加焊能解决短路??我看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
接上   今天上内存  CPU     亮机    装机    测试  OK        加焊会解决短路  ,不合常理  ,不要问为什么!   事实如此。。。。。

网友:
我的流量就这样被你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