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不过显卡了

楼主(2011-12-14):
今天遇见一怪现象一台用过半年的电脑,主板和显卡确定都是好的今天就是不过显卡了,主板和显卡都代换过来都没问题。用本机主板和显卡卡到2b2a就不走了。显卡nv6200tc主板昂达NF520TS 请大侠指教

网友:
金手指氧化?

网友:
主板集成桥虚焊了

正解。

网友:
看下槽子里面有没有氧化的异物。

网友:
主板上别的显卡没问题,显卡上别的主板也没问题

网友:
槽子脏了、金手指脏了、桥空焊、显卡空焊  都有可能。。。
如果都排除了,难道真是传说中的喜新厌旧???呵呵

网友: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槽氧化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