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时亮机时不亮机

楼主(2011-12-14):
请问T42 原CPU时开启时不开启 换个单核的CPU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换个其他双核CPU则 进系统时掉电 这是什么问题啊 。。。。用原来CPU则有个毛病 是亮机 时不能亮机 不能亮机则上电到0.6就不动了
1.6、2M/553这是原来的CPU  我说的单核是指2M变1M
这是什么导致的 CPU滤波电容?

网友:
可我是觉得CPU没坏。。。。因为用我们公司的CPU也有问题 可问题是故障不一样呀  纠结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也可能是南桥。先换下cpu嘛,不行的话再重新做下南桥。

网友A:
很明显   有电容挂了

说的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有电容挂了

做完显卡 好了

网友:
T42就爱坏显卡啊,这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