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NF560AT-A2 独显大板 50 C1 C3 25 不亮

楼主(2011-12-14):
  昨天接这张杰微NF560AT-A2   刚开始是有复位不跑马,经刷新BIOS 就成 50 C1 C3 25   内存CPU显卡 都换了。 无思路求鞭策。
补充下,刚查了下 PCI-E 有PG 有 供电 但无 时钟。  无时钟 可有解决法。 单桥。。

网友A: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上次一块儿梅捷的也是复位不跑马到官网上找个bios刷上去跑吗正常就是不亮,然后就去干桥之后还是老问题,无奈抱着试试的态度重新刷bios就可以亮啦

网友:
没有时钟你就查时钟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上次一块儿梅捷的也是复位不跑马到官网上找个bios刷上去跑吗正常就是不亮,然后就去干 ...

刷了2次 依旧。。 重植珠 依旧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