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61T暗屏

楼主(2011-12-14):
   昨晚接到一台联想Z61T的机器暗屏,测了灯管坏了,换好灯管还是暗屏,这种的高压板也没有,想问一下哪个是屏的开启信号。。还有这个机器的高压板容易坏吗?

网友:
一个机器这么多问题吗,用他的高压点一下自己的灯管看看啊

网友:
说的对啊

网友:
暗屏还不好修吗

网友:
先测工作条件啊。

网友:
高压板坏的少。一般多是少信号。仔细查

网友:
我外接了一个高压板可以点亮,说明是高压板的问题,定了一个明天到。。

网友:
买原装的很不合算,老贵了,客户要求不高的话,弄个通用的上去完了!

网友:
Z61T的高压板有坏的,遇到过,直接改通用上去就OK了,,何必买原装的,

网友:
像遇到暗屏的情况时,先把高压跟灯管都测好,然后在修,

先要判断问题,不要盲目去修,免得浪费人力,财力

网友:
都是经验啊,学习中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测试的、那样可以定位 故障、、

网友:
暗屏多好修啊,测测就OK了,实在不行飞线

网友:
暗屏的话要多测测,这样修起来就不怕出现别的情况

网友:
信号没有确定好就买高压条,有点悬.`

网友:
灯管的开启信号  是你上图的   68脚  BACKLIGHT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