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准确该怎么整整?

楼主(2011-12-14):
手里的万用表以前挺准的, 现在  二极管 红黑表笔连接阻值60多, 测通短的时候  线路不直接相连但万用表要响上几秒才不响

网友(点评):
换电池,不行的话,换表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多不少电了?

网友(点评):
新换的电池没一周里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要不然是不是你的表笔接触不好。

网友:
2楼的正解,所以现在我又用指针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