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脚位疑问

楼主(2011-12-14):
三级管三个脚 b  c  e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且怎么确定类型和B极都是很好确认,但是C和E极怎么去确定?     查过一些资料有些是BC>BE    有的是BE> BC   还有的说两个极所用材料差不多压降是一样的     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请各位老师傅们说下见解

网友:
这种问题太细一般没人做详细的研究的,而且三极管的种类太多说不清的。

网友:
在代换在时候一般是找型号一样的,但是以前没有是一直是认为BC>BE   因为以前教我的师傅就是这样的,可是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去不是这样       所以想请各位师傅帮个忙

网友:
我从不以BE BC压降值去区分管脚,靠的都是经验记忆

网友:
(1)在测定NPN型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时步骤如下:
先确定基极(b):先把万用表调到欧姆档, 用黑表笔固定连接一个管脚,再用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个管脚,若万用表均有很大的偏转,则黑表笔连接的管脚即为基极(b)。若现象不为此,则互换管脚,直至产生此现象为止。
再确定发射极(e)和集电极(c):基极确定后,用红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的两个管脚,并在基极和黑表笔之间接上人体电阻,若万用表有很大的偏转,则黑表笔接的就是集电极,红表笔接的就是发射极。若没有此现象,将红黑表笔反接直至出现此现象为止。

(2)在测定PNP型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时步骤如下:
先确定基极(b):先把万用表调到欧姆档, 用红表笔固定连接一个管脚,再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个管脚,若万用表均有很大的偏转,则红表笔连接的管脚即为基极(b)。若现象不为此,则互换管脚,直至产生此现象为止。
再确定发射极(e)和集电极(c):基极确定后,用红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的两个管脚,并在基极和黑表笔之间接上人体电阻,若万用表有很大的偏转,则红表笔接的就是集电极,黑表笔接的就是发射极。若没有此现象,将红黑表笔反接直至出现此现象为止。

网友:
没有指针万用表     数字的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靠人体使指针表产生偏转来确定c、e极是可以的,但数字表我试了不太好用。再说并人体的时候太麻烦,早期是说用舌头舔,后来用手指醮水,都太麻烦而且在公共场合不太雅观,呵呵。现在数字表都带有三极管测量,确定了基极和管子类型,可以插里面试试,出现正常值的就是正确的。可是如果不用数字表三极管档来确定c、e,也请师傅们来指点下。

网友:
压降BE>BC,   但差别不多,  没细心不会注意到的 。

网友:
学习此贴,关注中,也想知道数字表如何测NPN PNP 在不看型号的情况下